求助!在lvs.cmd 中如何打印结果值?

楼主(2007-08-08):
在lvs.cmd 中如何打印结果值

例如:
我在.cmd 加了area=W*L ,怎样可以把 area=W*L的值存到一个文件里.
haydnzhang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有點看不懂你的問題= =

可否講清楚一點

楼主:
希望把所得值PRINT出来或生成一个文件.

目的:
1)  计算GATE AREA。不是所有的GATE AREA只是从有LABER 标示的地方进去的NET
方法:
1)  ANT.cmd入手,但好像不行。它只报大于多少。例如:METAL1 200U
我把METAL1 200U 改为METAL1 200U。它全报出来。
其实,我是想有LABER 标示的地方进去的NETGATE AREA计算出来。
例如:I/O PAD 它有ADPENNENPDPU六个输入/输出点。我只要这六个点进去的GATE AREA
没有办法抓到LABER点。
2)  LVS.cmd入手,但不知道怎样把设定值存到文件里。
例如:我在.cmd定义了NMOS AREA=W*L,怎样把AREA=W*L存到文件里?

haydn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