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TS时sync pins是前端提供的文件还是要自己找出来?

楼主(2007-08-08):
请问CTS时sync pins是前端提供的文件还是要自己找出来?

网友:
designer根据function自己找出来的

网友(2007-12-31):
是astro自己认的吧,比如dff的ck端
当然,也可以认为地把某些地方设置成ignore pin

网友:
有些特別的要前端提供

网友(2008-03-07):
Dear Sir,

sync pin Astro 會根據你的timing constrain 認出來
如果有些沒檔到在由designer提供sync pin

Best Regards,
ck

网友:
如果非ck pin需要前端给出

网友:
在默认的状态下,CTS会把所有接到CLK上的FF认为是SYNC,进行SKew的调整。
这样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Delay产生,要与前段设计人员商量,根据工具得到的
TRACE结果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