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simlink里面对一个正弦波而分频阿?

楼主(2007-08-08):
只改变频率,不改变波形。

貌似分频器都是针对方波信号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2007-10-24):
问了一个人,他说有一种直观的做法是用采样的方法把运行后的数据导出到workspace,然后将对应正弦值的横坐标也就是时间设为从前的两倍,两个时间点之间的数值用插值法求出,这样频率就变为原来的1/2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近似的方法,采样频率要比较高。如果用这种波形做为一个源估计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2007-11-23):
没用过!看似挺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