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什么跑复杂的pipeline ADC ?

楼主(2007-08-08):
我现在做一个,10位的,9级pipeline ,在大部分使用算法模块的情况下,用ADS2005A仿真
都得相当长时间,请做过相关工作的人士说说一般是采用哪种仿真工具?

网友:
用 Hspice 或 Hsim 也要很长的时间啊~~

网友(2007-09-13):
仿真时间长很正常的……

网友:
对啊..
这种高精度的东西,
这种本来就要跑很久啊~

想看到INL及DNL~
用hsim要花十天半个月的...
说不定要设更高的精度,跑得时间更长~
不过可以用很多台机器分段跑~

网友(2007-12-20):
这种高精度的ADC方针时间长是很正常的,要是采样速度慢点也许会更长吧
做电路级的仿真十天半个月的也看不到INL和DNL都有可能。
仿真速度上Hsim应该有些优势吧?
如果要追求仿真精度用hspice的话,可以采用多个主机联放,我还没试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