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 MODE 和PHY MODE 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09):
如题!!!!希望知道的给予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下,有知道给解答下哦 小弟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赐教!!!

网友:
PHY = Physical;
MAC= Media Address Access;

PHY和MAC 是TCP/IP 七层中中的术语。PHY指物理层(第一层)。MAC在Data Link 层(第二层)

楼主:
MAC 和PHY 的意思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两种模式分别是什么意思和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很明白。请知道的指教下。
还是谢谢楼上的指教!!

楼主:
再次跪求高手赐教

顶下,再次跪求高手赐教!!

网友(2007-12-27):
support MAC GMII mode,是主模式,PHY GMII mode 是从模式,
他们是只能MAC GMII mode连接PHY GMII mode ,PHY GMII mode 直接不能直接连接,

以上是我个人分析,请明确的人给出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