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近做音频TDM处理,遇到点问题

楼主(2007-08-09):
最近一直在做音频处理技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始终解决不了,希望路过的高手帮忙!!!多谢多谢!!!
我用的是pcm4204pcm4104两种A/DD/A转换芯片分别用于音频数据的接收和发送操作,经由pcm4204的四路数据采用TDM模式由mcbspDR引脚送往dsp芯片,经处理后经DX脚送往pcm4104放出,当然也是TDM模式,输出同样有四路,这样就需要配置mcbsp的寄存器MCR,XCERRCER,两种芯片的时序如下面所示

配置时,我两种芯片都处于从模式,帧同步和数据时钟都由dsp提供,多通道配置如下:
MCBSP_RCR_RMK(
    MCBSP_RCR_RPHASE_SINGLE,
    MCBSP_RCR_RFRLEN2_OF(0),
    MCBSP_RCR_RWDLEN2_8BIT,
    MCBSP_RCR_RCOMPAND_MSB,
    MCBSP_RCR_RFIG_YES,
    MCBSP_RCR_RDATDLY_1BIT,
    MCBSP_RCR_RFRLEN1_OF(7),
    MCBSP_RCR_RWDLEN1_32BIT
  ),
MCBSP_XCR_RMK(
    MCBSP_XCR_XPHASE_SINGLE,
    MCBSP_XCR_XFRLEN2_OF(0),
    MCBSP_XCR_XWDLEN2_8BIT,
    MCBSP_XCR_XCOMPAND_MSB,
    MCBSP_XCR_XFIG_YES,
    MCBSP_XCR_XDATDLY_1BIT,
    MCBSP_XCR_XFRLEN1_OF(3),
    MCBSP_XCR_XWDLEN1_32BIT
  ),
MCBSP_MCR_RMK(
    MCBSP_MCR_XPBBLK_SF1,            // select sub-frame1 in partition B to transmit
    MCBSP_MCR_XPABLK_SF0,                // select sub-frame0 in partition A to transmit
    MCBSP_MCR_XMCM_DISXP,           // enable TDM mode
       MCBSP_MCR_RPBBLK_SF1,            // select sub-frame1 in partition B to receive
       MCBSP_MCR_RPABLK_SF0,            // select sub-frame0 in partition A to receive
    MCBSP_MCR_RMCM_ELDISABLE       // All channels disabled
  ),
  MCBSP_RCER_RMK(
    MCBSP_RCER_RCEB_OF(0),
    MCBSP_RCER_RCEA_OF(0x0f)         // channel0-3 reception in partition A
  ),
  MCBSP_XCER_RMK(
    MCBSP_XCER_XCEB_OF(0),
    MCBSP_RCER_RCEA_OF(0x0f)         // channel0-3 transmition in partition A

RCEAXCEA的参数是可以改变的,前面设置的  MCBSP_RCR_RFRLEN1_OF(7),    MCBSP_XCR_XFRLEN1_OF(3), 表示逻辑时隙(物理信道)的个数,这里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根据上面的配置就会发现,所有4路输入的数据都会从第一路输出放出来,造成声音的混杂输出,当改变MCBSP_RCER_RCEA_OF(0x0f) MCBSP_RCER_RCEA_OF(0x0f)
的配置时,会出现第二路,第三路数据输出,但和第一路一样是输入的几路信号的混叠,无法实现一对一的输入输出功能,检查了输入的数据是不正确的,但却能出现声音,很是不解。希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pcm4204

pcm4104长帧

pcm4104短帧

网友(2008-09-13):
看不懂啊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