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anout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关于fanout,小弟有一些疑问,请高人解答:

1.max_fanout 反映的是driving 单元的能力,fanout_load反映的是driven 单元的特征。

所以库中cell的描述时,描述output pin属性用max_fanout(因为它要去驱动其它单元),描述input pin属性用fanout_load

这个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在具体current design中,output port用到了max_fanout_load,实际上反映了能连在这个output port后面的被驱动net(or port)的等效个数。

这个理解是不是也对?

3.
在具体current design中,input port用到了max_fanout。这个就有疑问了,这个是下面情况的哪一种??
  a)
current design内部input port会驱动内部其它单元,所以设定input port自身max_fanout,表示设计内部连接到这个input port上的等效

线网根数不能大于max_fanout的值。

  b)
考虑current design是一个被驱动单元,外部前面有一个驱动单元,max_fanout是对外围的设定,表示current design 作为一个被驱动单元,它所

有的inputs fanout_load之和不能大于前面那个驱动单元的max_fanout。这个时候max_fanout就作为current design的外部约束。

到底是a) b)中的哪一种情况?

4.
DC手册上发现一个情况,max_fanout不仅仅可以用在current design input ports,而且可以用到all the nets in the design

max_fanout反映的是驱动能力的角度考虑,如果set_max_fanout nets上,表示nets有了这么大的驱动能力,这些nets

去驱动后面的cell 时,nets本身的max_fanout可以和后面cellfanout_load进行比较了。

这种理解对不对?

5.
当设定了max_fanout max_fanout_load以后,DC会只优化current design本身吗?还是它还会考虑选用适当的current design前面的驱动单元和
  current design
后面的被驱动单元?

谁能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2009-01-13):
我也是想知道fanout具体的含义。

网友:
看样子你好像在为你的设计单元与其它的单元接口时序约束,其实 DC可以用不同的语法来完成譬如说 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 的约束就可以了。一般fanout约束不大用在单元的接口上(我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ss

FOUT问题,我也要好好了解一下子

网友:
也不是很明白,想看高人解答,
订阅之。

网友(2011-09-07):
这算不算挖坟呢。。。但是这个问题我今天看的时候也被搞糊涂了,求大神解答阿。

网友:
楼主4年前的问题,现在肯定已经是大牛了~ 大家都是迷茫着走过来的,下面回答给正在迷茫和即将迷茫的人看的~ :-)

1, 2 理解没问题3 是b的意思
4 理解没问题
5 DC会优化 design 本身 使其符合约束要求~ 类似时序约束

网友(2011-11-05):
xue xi le .xiexie

网友(2020-08-12):
想知道fanout的具体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