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9052工作电压

楼主(2007-08-10):
请教: plx9052的工作电压是不是5v的?我要将它直接与3.3v的cyclone器件相连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这两者间需要转换?
谢谢指教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5V,如果是5V的话有两种办法,第一是直接接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第二种方法是用74LVC4245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