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里的图形设计能不能在modelsim里仿真?

楼主(2007-08-10):
请教,如题!
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Modelsim好像不认识QII的图形设计文件。
你可以把你的设计在QII中综合之后导出为VQM文件,用这个文件在Modelsim中仿真。

楼主:
我在qt下综合生成.vho文件,是一个vhdl格式文件,但其中有些信号定义不符合vhdl基本规约,编译该.vho文件报错,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
ge shi bu yi yang ya, ke neng ma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设计在QII中综合之后导出为VQM文件,用这个文件在Modelsim中仿真?
真的可以这么做

网友:
可以在quartus里打开bdf文件,然后选File->Create/Update->Create HDL Files for Cruuent File,然后把生成的hdl文件加入modelsim工程就好了;
也可以在quartus里设置好EDA TOOLS后,编译后将工程目录下的simulation子目录里的modelsin(如果你设置的仿真工具是modelsim)子目录下的.vo文件直接用于后仿真;如果要执行前仿真,则将vo文件里的应用sdo文件的行注释掉即可。

网友:
Create HDL Files for Cruuent File 能成功 必须是所有的 东西使用了 quartus 软件生成的模块
如果部分使用的是自己VHDL 产生的模块
则这个功能将失效的,这时又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