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加buffer的问题

楼主(2007-08-11):
长线加buffer的问题

Astro可以报出那些长度超过某值的net,可是长线加buffer并不应该把所有报出的net都长线加buffer。那么如何找出哪些net需要长线加buffer?一般是什么net? 是时钟net,还是信号net? 这些net是前端提供的还是需要后端的人自己找出?

网友(2008-02-28):
要不要加BUFFER 取決於 你先手算 走線長度  看看SLOPE 還有頭尾SKEW好不好  就可以決定該不該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