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控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8-11):
我想用一个单片机做一个数控电源,其中用两个按键K1,K2控制输出电压增加和减少,并假设接在P1.0和P1.1,每按一次电压增加或减少0.1V. 其中DAC部分用TLC5615和单片机连接,请问程序该如何编写呢??若不能编程,提供思路也行。最好用C语言编写。

网友:
以下子程序是0~10V的直流电压源的按键加控制子程序,按键接P1.2,每按一次,加50mv,大于10V后再按动按键则返回到0V。电压显示为4位数码管,片内RAM中30H~33H单元存放显示值,30H单元为高位。
JIA:    LCALL   DISPLAY
        JNB     P1.2,JIA;去抖动
        MOV     A,30H
        JZ      Y4
        AJMP    MAIN
Y4:     CLR     C
        MOV     A,33H
        ADD     A,#5
        ACALL   BIJIAO1
        MOV     33H,A
        MOV     C,00H
        MOV     A,32H
        ADDC    A,#00H
        MOV     00H,C;存进位
        ACALL   BIJIAO1
        MOV     32H,A
        MOV     C,00H
        MOV     A,31H
        ADDC    A,#00H
        MOV     00H,C;存进位
        ACALL   BIJIAO1
        MOV     31H,A
        MOV     A,#00H
        ADDC    A,#00H
        MOV     30H,A
Y3:     AJMP    LOOP1
BIJIAO1:CJNE    A,#0AH,Y1
        MOV     A,#00H
        SETB    C
        MOV     00H,C
        AJMP    Y2
Y1:     CLR     C
Y2: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