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

楼主(2007-08-11):
CPLL中的电荷泵的CHARGE PUMP GAIN和CHARGE PUMP LEAKAGE 表示什么意思啊?CHARGE PUMP LEAKAGE与所选芯片有关吗??谢谢!!

网友:
leakage指的应该是漏电流吧。

网友:
CHARGE PUMP GAIN 应该是电荷泵增益
CHARGE PUMP LEAKAGE是楼上说的漏电流

楼主:
那电荷泵增益和漏电流在芯片选定后,其值是否固定呢?和哪些因素有关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