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初接触硬件,想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7-08-11):
我是一个学自动控制的大学生,现在对FPGA,IC设计很感兴趣,自己花了几个星期在这方面了解了一下,但发现这是个非常大的体系,还是有些不知如何入手.
根据我的理解,这方面的基础是就我们所学的数字电路,进而需要掌握VHDL一类的硬件描述语言,..也许学会用protel或cadence来绘制原理图和PCB布线也是必要的吧.........
再然后需要有测试,调试等等.
但我非常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这设计是不是就是要各种元器件搭出一个电路用以实现你要的波形或功能,但我并不知道怎么搭配才能得到啊.........也不知道在实际工作中这是各位大侠都是怎么具体做的,能不能请路过的人都来随便说上两句,我问的还是个门外汉的话,所以请不要不耐烦哦~~多少指点一下,我想我会有方向多了,谢谢了

网友:
you can study some basic material about IC first. Moreover, you should know the differece between IC and PCB circuit, FPGA and ASIC, or others. Digital circuit you studied in school is just the base of base.

网友:
其实在图书馆找几本入门的书看看 在根据兴趣学

网友:
多逛逛就会了解

你多去"个微电子论坛"看看
你就会学到很多的东东!
现在进入微电子的门槛降低了很多!
学过数电模电基础的都有机会!
哈哈
多花时间就中!

网友(2007-09-10):
先从FPGA入手吧

如果你以前从没有接触过IC设计甚至是FPGA设计的话,那么建议你从FPGA设计开始,IC设计的门槛要比基于FPGA的系统设计高多了,绝非是能写写HDL代码或者看看波形就是IC设计,差远了!不管是FPGA设计还是IC设计都需要时间的积淀,不是一蹴而就的,先从简单的入手更现实;如果只是兴趣,那就随便了解了解也可以,没必要遵循什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