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知道所用工艺要求的pad的最小间距?

楼主(2007-08-11):
我用的是SMIC中芯国际0.18的工艺,做布局布线时想知道工艺所要求的两个pad之间
的最小间距是多少?但不知道在哪个文件里找啊?tf文件里好象没有啊...
另: pad最小间距在文件中是怎样描述的呢? padpitch?
谢谢大家了!

网友:
pitch to pitch
get the data from foundry

网友(2007-09-30):
PDF文档里有相关说明

网友:
当然是找它的design rule文件了

网友A(2007-11-19):
所谓pitch指的是两IO单元中心线间的距离,如果两个IO单元紧靠,则等于IO单元宽度。

两个IO单元之间的最小间距和所采取的封装相关,如果太紧密可能就需要较贵的封装费(小批量芯片很难找到给封装的厂家)

bonding PAD 可以用in_line 或Stagger的方式排列,后者节约空间(当然也存在上述的问题)。

相关的信息应该在IO的datasheet中找,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
又是下岗待业
不能下载东东
这个问题最近我也遇到
共同学习中

网友:
楼上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
没看明白

网友:
低速下可以不考虑,以工具中自带RULES为准,高速情况下,需要对所用工艺有了解,具体参数都可以查到!

网友:
在Foundry的IO设计规则里(Design Rule)里会告诉你的,没有仔细的看文件资料哦!

网友:
这些是foundry定义的呀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2009-06-09):
请教既然是由封装尺寸限制,foundry厂定义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进smic18的IO库里的*.lef文件,PAD间的距离应该是由PAD的填充物来塞满,比如PLFILLER75,PLFILLER001表示距离是75um,0.01um.所以我个人认为PAD 间的最小距离应该由这些PLFILLER*来决定!而最小的PLFILLER*可在你进的*.lef里找到!

网友(2009-07-16):
smic 的 design rule 应该有很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pitch指的是两IO单元中心线间的距离,如果两个IO单元紧靠,则等于IO单元宽度。

两个IO单元之间的最小间距和所采取的封装相关,如果太紧密可能就需要较贵的封装费(小批量芯片很难找到给封装的厂家)

大侠能不能将inline IO和staggered IO与封装的关系给详细说说啊!谢谢了!

pad最小间距是package给出的,所以应该跟你所选择的封装形式要求相关!

网友(2009-08-15):
PAD之间的最小距离,foundry厂的工艺文件都有定义的,60,70,80,100不等,越先进的工艺,间距越小!

网友:
好问题 我也正在考虑!!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帖由 holygun 于 2007-11-19 19:23 发表

所谓pitch指的是两IO单元中心线间的距离,如果两个IO单元紧靠,则等于IO单元宽度。 两个IO单元之间的最小间距 ...

请问  一般封装你们都是什么厂商    以及封装方面比较牛的是什么厂商

网友(2011-07-09):
规则里找!

网友:
foundry一般有,但往往更看重封装厂的要求,因为这直接影响封装的良率和费用的

网友(2011-09-22):
一般在DRM (design rule manual)里面,

有的会单独分出来,比如tsmc的 package interconnect rule ,

bonding的pitch 一般是和bond pad差不多大,  inline 都是60~70um左右,

stagger不一样了

网友(2011-11-13):
哎。我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楼主有的话,可以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