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转换为单电源

楼主(2007-08-12):
请问下如何将双电源转换为单电源,我设计的模拟电路是用双电源设计的±2.5V,现在想流片,可是人家提供的只有单电源,请问我怎么办?
希望各位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了,看你的电路结构了,尤其是OPA的偏置点,在电压从-2.5~+2.5变为0~5V,是否也会相应的作出变化,如果可以你的电路还是有可能直接改为单电源供电,如果不行,那就很不幸的告诉你你只有从新设计bias电路了。——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