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和 resistor 的 mismatch 相比较而言,哪个更大?

楼主(2007-08-12):
mos管 和 resistor 的mismatch相比较而言,哪个更大?

楼主:
这问题怎么就没人回答?

网友:
lz问的是哪方面的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 和 resistor 的mismatch相比较而言,哪个更大?

同样面积,unsilicide poly resistor 的matching 要远好于mos

网友(2007-10-16):
是的,电阻的相对要小些,
MOS的mismatch还不单单是形状引入的误差!

网友:
MOS的mismatch和res的不同把!

网友:
个人认为电阻失配比较大,比如基区扩散电阻失配达20%,如用MOS管实现失配就小的多。。。。。

网友:
我认为从绝对值来说,电阻的误差比较大,但是匹配是相对值,电阻的相对匹配可以通过一定的版图设计达到很好的匹配,因此对于mismatch来说应该是mos管比较大,它跟很多因素都有关,不仅仅取决于形状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跟器件种类和layout技巧都有关系。

网友:
还有一点儿,跟你的具体工艺有关系

网友:
resistor's mismatch is larger

网友(2010-08-22):
这个比较之前限制的因素很多的

网友:
LZ问的是容差还是失配啊,同种工艺且距离不远的俩个电阻,其容差是基本一样的,mos管同样意思,现在的电阻好的工艺容差也又20%吧,

网友(2016-09-06):
thanks for your shaing

网友:
电阻的match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