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合成器(PLL)中的频率稳定度引发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频率准确度是指实际产生的频率与理想频率之间的差,通常所说的20PPM是针对什么而言阿?
能用频率合成器加混频器的结构对这个频率差进行补偿或者改善吗,
要是不能的话,那在射频系统中怎么保证频率合成器产生的频率可以准确地接收到任何一个频率的信号呢?

问题很多,请牛牛们指教阿~

网友:
是pll的频率偏差或者抖动和理想频率的比值(ppm)
对于接收机来说,固定的频率偏差只是一个dc offset,通过求导可以消除的,
但是接收机不允许pll的频率抖动过于频繁,这也是有些协议规定了carry drift and carry drift rate的原因

网友:
some ppm deviation comes from crystal itself, it can not be
compensate by pll loop itself
but some system can deal with it by the base-band chip's calibration

网友A:
some ppm deviation comes from crystal itself, it can not be国内最顶级的开发者论坛---FPGA|ASIC|DSP|ARM|单片机|MCU|电子电路|嵌入式|开发设计/OQqr%S
compensate by pll loop itself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mpu;mcu;asi;dsp;arm;mips }Jq;J-ghq
h

but some system can deal with it by the base-band chip's calibration

如果ppm的主要来源是晶体振荡器的话,你可以选很小的PLL 带宽,以减小由于参考源引入的噪声。
如果噪声的主要来源是PLL本身引入的话,除了优化响应模块的噪声以外,可以尝试增大PLL带宽的方法。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some ppm deviation comes from crystal itself, it can not be国内最顶级的开发者论坛---FPGA|ASIC|DSP|AR ...

通常对于PLL输出我们用相位噪声来衡量,那相位噪声和PPM之间有没有转换关系?
晶振的参数20PPM指的是频率长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