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位数据总线下,存储器引脚与44B0地址引脚连接

楼主(2007-08-13):
小弟刚刚学习ARM7,对存储器引脚与S3C44B0地址引脚,在16位数据总线宽度下错位连接,很不理解,小弟我尽可能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一些,请各位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为了简单起见, 假设 (1)ARM只有11根地址线(最大可寻址2K),现在只需寻址1K
                               (2)Flash有10根地址线
                               (3)16位数据总线宽度
错位连接如下图:
      ARM:                      :Flash
            A0
            A1-------------- A0
            A2-------------- A1
            A3-------------- A2
            A4-------------- A3
            A5-------------- A4
            A6-------------- A5
            A7-------------- A6
            A8-------------- A7
            A9-------------- A8

            A10------------- A9

1:假设ARM读取Flash存储空间的8字节内容
     ARM发送的地址信号(偶数,16位数据宽度,每读一次地址加二)如下:
       A10 A9 | A8 A7 A6 A5 A4 | A3 A2 A1 A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Flash接收到的地址信号如下: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问:(1)当Flash接收到错位后的地址信号后,如何正确的读取自己空间中的区域

    ARM发送的地址信号(奇数,16位数据宽度,每读一次地址加二)如下:
        A10 A9 | A8 A7 A6 A5 A4 | A3 A2 A1 A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Flash接收到     Flash接收到的地址信号如下: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问:(2)我们看到当ARM发送偶数地址时,A0始终为低,当发送奇数地址时,A0始终为高是否是因为这原因,A0就失去作用了,我们就不接它了。但是不接它了,我们如何知道ARM发过来的是奇数地址,还是偶数地址。另外由于错位相接,我们同时也 发现,错位后Flash的最高位A9始终为0,这又是何必呢?

   题外问题:ROM和SDRAM在寻址时是不是有区别,我只知道对于SDRAM寻址时要分别提供行地址信号和列地址信号,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现在是刚刚接触到ARM,而且对于存储器的结构也不是很了解,可能上面说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都是错的,希望各位大虾们帮小弟解惑,谢谢了!

网友(2010-03-10):
你的SDRAM是16位的,最小读写单元是16位,不能读8位,所以A0不接

网友:
44B0 spec 的155页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