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amebuffer?

楼主(2007-08-14):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framebuffer驱动,看了一些资料介绍说,framebuffer是个虚拟的显卡.它完成的工作就是可以把物理内存(显存)和显卡芯片寄存器映射到内核和用户空间.我在用S3C2440做一个项目,但是显示部分,我们需要自己做,在外面用FPGA来控制显示,那就涉及到显存的位置.我想在2440外部在加一块SRAM做为专用的显存.我想请教大家的是,framebuffer可以把这块SRAM映射成显存吗? 也就是说framebuffer是只能把系统内存映射为显存,还是可以把2440的所有地址空间上的存储器映射为显存? 谢谢大家!

网友:
framebuffer 需要的是物理地址

楼主:
谢谢你! 我知道要给framebuffer提供一个物理内存地址, 我想问的是,我的系统是这样的, 我在S3C2440外部的高两块中连接了SDRAM,作为系统的内存,是linux系统能够在上面运行.然后有在BANK2上连接了一块SRAM, 我可以把这块SRAM做为显存吗?把这块SRAM的物理地址提供给framebuffer, 然后系统要显示的数据都放到了这块SRAM中,由FPGA控制显示输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