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的mkimage制作kernel映像的问题

楼主(2007-08-14):
用的是adm5120,make内核生成vmlinuz文件,由于是u-boot启动,所以要用mkimage做个文件。

-a 80600000 -e 80600040 制作的启动不起来,运行到starting kernel就死了。

上网找了很多,最后用

-a 80002000 -e 800026d8 制作的就可以了。

下面的几组都不行:

-a 80002001 -e 800026d8

-a 80002000 -e 800026d9

-a 80002001 -e 800026d9

-a 80000000 -e 80000000

为什么是这个地址?是不是u-boot里面设置的 还是 adm5120的关系?其他的mips制作的地址也是这个么?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7-10-06):
这地址貌似不是你可以随便选择的吧, 应该和你的image和硬件相关。

网友:
这个地址应该是你做kernel时生成的,不是你随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