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仿真:锁相环怎么仿真不起来?

楼主(2007-08-14):
使用altera的cyclone器件本身带有的pll资源,在quartus下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导入modelsim内仿真就是不能锁定相位。
老是报不在VCO的频率范围内,但其实设置的频率已经在pll的频率范围内了:pll输入频率最大为40MHz,仿真时设置的频率都在此值以下。
modelsim仿真相关的altera库也都已经添加。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2012-10-29):
我在使用它仿真的时候功能仿真正确,但是时序仿真总是note pll was reset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网友:
将时间精度设置到1ns/1ps,尝试一下。

网友:
我发现这个网站 真心不错,就是 太多的下载坑爹要信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