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cb焊盘和走线为绿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14):
画PCB 时导入的电容等焊盘为绿色有的走线也为绿色请问是什么原因一起的??谢谢(0
见附件图

pcb图

pcb图

网友:
可能导入的封装不对,你可修改一下元件库中的层设置.我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导入一个元件,它的丝印层正常不能显示,但移动时高亮就能看到.后来修改元件库的颜色才得于解决。

楼主:
弄了半天还是解决不了啊,库我都修改导入好几次了一直解决不了啊!!!

网友:
规则里改一下盘和线。

网友(2008-02-19):
线和焊盘不属于一个NET

网友(2009-04-18):
drc错误,检查一下drc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