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鸟提问:不会DSP,用MATLAB能直接开发DSP吗?

楼主(2007-08-14):
悬赏0资产

如题:我会matlab,以前总是做软件仿真,现在想做一些实际的东东,想用DSP做,我想问的是
对DSP一点儿也不懂,就是会matlab编程,能否直接做DSP开发?
我想用的开发环境是:
MATLAB 6.5 +TI仿真器+C6000开发板
这可行吗?
我希望能把我的.m文件直接(或经过某种编译后)运行在开发板硬件上。这可能吗?

网友:
反了,我一直在做底层硬件,对matlab了解不多,现在越做越觉得没了根本!!返回来看数字信号处理,觉得当初在学校没选修matlab就是个错误!!

网友:
我目前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打算学习DSP了。刚好实验室有DSP54系列的实验箱

网友:
究竟什么是根本,糊涂了~

网友:
Matlab中有DSP Builder

网友(2007-09-15):
matlab的功能在于验证仿真。他有对硬件的接口,但是如果对dsp本身不了解,做的算法就算可以run,也可能性能比较低下,这个就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你想要高性能,当然要对dsp本身有深入的了解,如果只是跑一些基本的程序,大体了解一些就足够了。

网友:
Matlab中有DSP Builder,可以的

网友:
ding le hao dong xi

网友:
DSP其实很简单,稍微学学就会了。
还是算法关键,算法可不是想会就能会的

网友:
本末倒置

得先有DSP基础才能做matlab仿真,matlab只是工具而已,在强大也必须由使用者来发挥它的功能

网友:
有了matlab 的基础,做dsp就容易多了,你会成功的

网友:
本人觉得作为中国的工程师,如果一味的依赖老外的软件作算法,而不脚踏实地的自己搞开发,怎么提高科研水平?如果因为追求利益而失去根本,路会起来越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dsp的效率有可能会很低,无法满足实时性

网友:
看完各位的高見
可看出各位的用心
matalb雖只是個工具
但總會用 才能做出漂亮又實用的傢俱

网友(2007-11-16):
Simulink下有和Altera协同的DSP builder,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顺便问一下

我现在在做一个音频的算法,已经能实现系统仿真了,就是一个小小的消噪算法,通过读入源文件,经过处理后能得到想要的输出.wav文件了,最终目标是将这个算法用硬件实现,(在FPGA上实现就行)。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走,需要将MATLAB转为C语言,放到一般的通用DSP上跑一下呢?  还是可以往下直接对这个算法做结构划分,然后将其划分成小模块,用硬件描述语言直接描述。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QQ:280361681        邮箱:xxh8281@yahoo.com.cn

网友:
dsp builder可以开发dsp的,你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2007-12-18):
一切顺利的话还好.碰见困难就比较花时间了

网友:
matlab是个工具,关键是你要让它干什么

网友(2008-03-10):
我也觉得,Matlab一定得会
这个正所谓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我现在整天都郁闷死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目前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打算学习DSP了。刚好实验室有DSP54系列的实验箱

网友:
关键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高手,如果只是想写几篇文章混一混的话玩玩matlab就可以了,如果想真正作出东西来,尤其是作出能用的东西来,DSP方面的硬件是必须要掌握的。

网友(2008-06-23):
说点感受,不对的话欢迎拍砖。感觉matlab搭好模块后,再下载到dsp中运行是一个潮流,不过现在的情况来说这种做法生成的执行代码效率肯定不高,所以还是要开发人员进行手动修改,所以要求你还是要掌握dsp的来龙去脉。另外现在来看还是把二者先割裂开,matlab上面就是验证算法,dsp就是实现算法。而且如果你做的事情不大的话,可以考虑5000系列的cpu,毕竟6000的结构要复杂的多。

网友:
呵呵

首先给你确定答案,可以的。。 但是就如上面很多同志说得一样,效率问题。。

   建议你先搞本DSP的书看看,现在FPGA都可以接MATLAB,DSP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