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

楼主(2007-08-15):
麻烦再问一句对于电荷泵的输出电流用户可以自己设计是什么意思呢?还有CHARGE PUMP GAIN与CHARGE PUMP LEAKAGE是什么联系呀!!谢谢!!:)

网友:
电荷泵的电流当然可以自己设置,gain就是I/2*pi。这个gain主要的作用是放在环路传输函数中计算带宽等等。
leakage是指charge pump在up和down信号都为0的时候由于NMOS和PMOS管存在漏电流且漏电流不相等而造成仍然有电流流入环路滤波器。leakage是造成charge pump的mismatch的一个主要原因

网友(2008-06-03):
请问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