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verilog代码加密

楼主(2007-08-15):
如题,或者说是怎么做个类似“限时试用版”出来,或则说是提供了类似注册码的特征字才可以令芯片工作的。具体思路怎么实现呢?帮帮忙各位。谢谢了

网友:
有创意 啊。可惜我不会。

楼主:
理论上来说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A(2007-09-16):
只知道nc有个ncprotect,可以将verilog代码加密成vp格式东东,不过对simulation没有影响..

网友B:
想加密,顾名思义,就是不让别人看到源代码。

直接加密verilog,但又不影响综合和仿真,同时支持各种工具,可能不太好实现。

方便的话,可以作成中间件的格式,用java来实现,国外很多IP都是这样提供的。

或者仿照Designware形式,将仿真代码和综合代码分开,也能将IP加密。

网友:
可以生成.ngo模块,配合模块接口描述就可以了,发布时只需要接口描述文件及.ngo文件,仿真时需要加一个调用模块进行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nc有个ncprotect,可以将verilog代码加密成vp格式东东,不过对simulation没有影响..

看到过,但没有用过。。。

谁知道vp会不会被破解??

网友:
或者干脆提供GTECH网表?

与工艺无关,功能又完善,应该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
很好的问题,感兴趣1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可惜就是没有具体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加密,顾名思义,就是不让别人看到源代码。

直接加密verilog,但又不影响综合和仿真,同时支持各种工具,可能不太好实现。

方便的话,可以作成中间件的格式,用java来实现,国外很多IP都是这样提供的。 ...

请问如何做成中间件形式?提供给用户的是什么呢?我对此很感兴趣,dragonba能否举一个例子?

网友:
有随可以提供既加密有不影响综合与下载的软件呀,大伙都需要呀

网友C:
在需要加密的代码前后加入·protect和·endprotect,然后用verilogXL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需要加密的代码前后加入·protect和·endprotect,然后用verilogXL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原来如此,那有没有办法将破解/反编译 这种加密过的文件呢?

网友:
其实可以生产vqm的网表文件 虽然是明文 但可看度就差很多很多了

网友:
关注ING,有人做过没有啊?给个明确答案嘛

网友(2014-02-10):
    现在在xilinx的ise环境下单独对某模块综合生成了ngc网表,又写了一个只含有端口描述的wrapper文件,这样综合、实现都可以了。

但是仿真不行,结果都是未知态,

你说的加一个调用文件具体怎么弄啊?

网友:
可以直接生成相应的edif文件,配合说明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2014-07-09):
若要对整个FILELIST文件进行加密呢?

网友:
可以生成可仿真的网表

网友:
使用protect,vcs编译,会产生.vp格式的保护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