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8-15):
高手指教呀!我们在设计电路时都是假设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如果我们在仿真时显示管子不在饱和区,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
调电路就是要在所有情况下(包括corner,voltage,Temp.),让管子饱和。当然调试过程中就需要一些技巧和经验。

网友:
更改仿真输入参数!

网友:
1. increase you transistor size (keep the same current) to reduce |vgs| to keep device in saturation region.
2. if possible use folded structure to release the headroom limitation.

网友:
调整偏置电压,管子尺寸;

楼主:
cx.tang ,你好!!
请问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和技巧吗?
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修改W和L 让Vds满足overdrive的需要

网友(2007-09-22):
你可以调你的BIAS电压,或着调transistor size
不过具体得看你是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2007-12-02):
你预先估计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最低条件,然后根据你实际的要求看这个条件是否你给的偏置能满足

网友:
一般情况下,需要管子都偏置到饱和区,可以通过改变器件尺寸或偏置电压改变其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