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I2C接口可以单独使用?

楼主(2007-08-15):
怎么可能单独使用呢?

这里有个设计:带I2C接口的ARM和FPGA通信,FPGA内部除了I2C的功能就什么模块都没有了,对外就两根线SDA和SCL,就是说FPGA只是实现了I2C,可能吗?
我认为不可能
理由有几点:1。FPGA不是微处理器,当然,其内部可以嵌入,但在这个设计中不允许。没有微处理器的话,I2C中的SFR由谁来控制?
                  2。既然是通信,肯定存在数据的互换咯。FPGA中的数据从何而来?
                  3。I2C作为一个接口,从ARM接出去了,没有终端,那要这个接口干吗?

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讨论下

楼主:
下班前顶下,大家教教我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i2c是一个串行总线,比如很多i2c的器件就只有i2c,所以fpga在这里可能被用来做数据加解密处理,或其他的数据处理。

楼主:
谢谢管长!拥抱一下

那没有微处理器,FPGA实现的I2C中,SFR该如何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