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问题询问?

楼主(2007-08-15):
用FPGA已经实现了基本的PCI接口程序,数据也能传输!
但是不知道用DMA模式是要在FPGA中程序实现还是上位机驱动实现啊?
那位大虾给指点一下啊?

还有看到很多用FPGA做PCI接口时用了个EEPROM,这个EEPROM是做什么的?
用PCI9504也用了EEPROM,这个是用来存储配置PCI的空间信息的,那上面的也是和PCI9504的功能一样吗?

这和直接下载到配置芯片中有什么优点啊?

通常PCI进行一次传输能传多少字节啊?(突发传) 能连续不断地进行传输吗?

网友:
dma逻辑需要在fpga里实现,同时上位机也应该有相应的驱动和程序。
fpga旁的eeprom一般不是存储pci配置信息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那EEPROM是用来做PCI扩展ROM的吗?

还问一和问题是EEPROM一般都是怎么烧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