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启动Cadence

楼主(2007-08-16):
我在XP系统下的Vmware中安装了Redhat8,然后按照网上的步骤安装了Cadence,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启动Cadence啊,大侠们帮帮忙啊!拜托啦!~

网友:
命令行下键入  icfb &  回车!

网友:
icca & 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可是我输入这个命令以后它显示:

bash: icfb: command not fount

bash: icca: command not fount

为什么呢?

网友:
icfb & ;icca
这是在linux 的 终端 下输入的命令,不知道Redhat8,是啥东西,,是不是虚拟机???

网友:
一个,把bash改成csh。
另外,你source了你的**.env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你环境变量改了吗?
改了后 icfb & 回车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把 icfb 这个命令的路径  加到 path里面去

网友(2007-09-17):
要设环境变量,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I got the same problem as you did. You know what? I un-installed cadence from my PC. I hope I would have visited this website before.

网友(2010-05-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2-17):
xue xi le!!!!!!!!!!!!!!!!!1

网友(2014-09-03):
Try to setup your envirement correctely

网友(2014-12-03):
Hi ,

I wanted to shift to RFIC. please help

网友:
安装完成后,在Linux终端先输入which icfb 查看是否安装成功,成功的话会显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