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8B/10B编码问题

楼主(2007-08-16):
在用verilog进行8B/10B编码时,如何使用一个控制变量来控制使得连续的“0”或“1”的个数小于5个

网友(2008-06-21):
他需要分成4b 和 6b两个部分,且他要根据前面6b的内容来选择后面4B的内容,使得10b内容不会出现连续5个0和5个1的现象,而后一个数据10b也要根据前一个10b的1、0排列情况来进行调整,如前一个数据是0比1少的10b,则后一个数据只能是0比1多活0和1个数相等的情况,这样可以有效避免0、1不平衡。

网友:
很好的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