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参数计算与仿真问题

楼主(2007-08-16):
请问各位:
      在对偏置电路中MOSfet的参数计算得出的结果与用软件仿真得出的结果差别很大,相差好几倍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请问如果要计算电路的中管子的大概参数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模型?谢谢

网友:
我想 要 结合model对mos在不同的W,L,Vgs,Vds下仿真,从曲线来提取,手算用的u,Cox,lambder,,,而以上的参数都应给对应一定的W,L,Vgs,Vds范围,,model应该是你sim所用的model,这样可能就比较准了,good luck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多谢楼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在仿真以前用Level_1 model估算一下,至少确定大概的MOSfet参数,但是这个和最终用软件run出来的结果相差好像比较大,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我用Level_1 model产生的误差?

网友:
level 1 model 只能用来 算 书上的 题,是不能 用来设计的电路的,他和高级别的model,仿真的结果差距很大,由其是在 亚微米 级 以后,,要想的功能和性能都有,要多多的理解model,,,good luck!

楼主:
再问一个弱问题

十分感谢!在请问有没有相关的介绍model中各个参数的具体意义的资料,以及能否介绍一下软件是用什么样的公式(并且利用model里面的参数)计算出结果的

网友:
你可以 尝试 一下这本书,Operation and Modeling of the MOS Transistor
或者 cadance ,hspice 也是不错的 选择,
或者 上http://www-device.eecs.berkeley.edu/~bsim3/get.html
软件计算用的工式长的 要死,我想是不能有来手算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帮助,我找找看!

网友:
bsim3 including the nonlinear effect

网友:
算偏置电流的话可以仿真一个管子,然后从管子推算要的参数

网友(2020-08-18):
找准DC参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