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EG2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MPEG2-1的标准中,老是提到一个27MHZ的系统时钟,SCR、PCR都时以这个系统时钟作为记数时钟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单节目的TS包/PS包的比特位输出是以27MHZ时钟同步串行输出的呢(当然也可以并行输出,但要经过转换)?如果是这样的话,27MHZ的时钟要同步串行输出1080P分辨率的视频的话,那么MPEG2视频的压缩率要达到50倍以上,这样视频的量化值会比较大,图象效果很难保证。所以,最后问题归结于:
单节目的TS包/PS包的比特位串行输出速率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是固定为27MHZ还是可变的?如果是可变的,那么SCR、PCR的意义何在?

网友:
系统时钟和芯片物理时钟有区别

MPEG标准里的27MHz时钟是系统时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虚拟的时钟,它的值随着MPEG码流传过来,用于校正解码器本地时钟并控制解码时间。
实现这个逻辑的芯片物理时钟是一个实际的时钟,理论上说可以和这个27MHz系统时钟没有关系,但实际中通常是其整数倍(81,108),为了方便。

楼主:
多个单节目的TS流复用成总的TS流,再对这个总的TS流进行调制,然后RF传输或有线传输。那么这个总的TS流的速率又是多少?如果单节目TS流的传输速率是27MHZ的话,那么传输100套节目,总的TS流岂不要达到2.7GHZ。国家的《信道编码与调制》标准对这个好象没有规定(是不是我没找到呀,可我也看了很多遍了)。所以,问题又归结于:单节目的TS流的传输速率是多少?总的TS流的传输速率又是多少?还有,经过调制后,有线传输的速率是多少?RF呢?

网友:
这里有点乱,我试着解释:

我想你说的通信系统传输速率是指其throughput in 'Mega bits/second'. 这取决于信道带宽,调制方式等,可以说一般是不变的。去除一些系统overhead, 每个频道留给MPEG总的TS码流大概不超过20+ Mb/s (assuming wireless channel, cable is better). 注意这是复合后的总传输速率,其中每个节目的传输速率肯定要低于这个。实际上每套节目的码流速率取决于信号源和压缩率,好的标清节目大概~6Mb/s, 高清~15+Mb/s. 所以一个频道一般只能传一路高清节目,2-3套标清节目。

上面可以看出总的传输速率受信道容量限制,可传多少套节目要反向推出。这都和那个27MHZ时钟没什么关系。

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2008-10-15):
我也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