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CCS编译问题

楼主(2007-08-16):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HANTOM                         d:\ti\myprojects\gongwei\sci\dspsci\Debug\Vector.obj
_c_int1                          d:\ti\myprojects\gongwei\sci\dspsci\Debug\Vector.obj
>>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dspsci.out not built

网友:
是不是你的CCS设置不对呢?
建立不了.out文件一般都是这个问题,估计是你用于仿真的芯片和项目所用的不一致。
应该把你的设置情况说一下,提示信息太少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又试了试,好像是因为我在中断向量的文件里定义的变量,在主函数文件中没有调用导致的错误。
您能留下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应该是.asm配置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都是从.asm里找到的原因

网友(2009-03-20):
同问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ieVectTable                    C:\CCStudio_v3.1\MyProjects\Evabc_xg\Debug\DSP28_EvTimerPeriod.obj
_InitPieCtrl                     C:\CCStudio_v3.1\MyProjects\Evabc_xg\Debug\DSP28_EvTimerPeriod.obj
_EvaRegs                         C:\CCStudio_v3.1\MyProjects\Evabc_xg\Debug\DSP28_EvTimerPeriod.obj
_EvbRegs                         C:\CCStudio_v3.1\MyProjects\Evabc_xg\Debug\DSP28_EvTimerPeriod.obj
_PieCtrl                         C:\CCStudio_v3.1\MyProjects\Evabc_xg\Debug\DSP28_EvTimerPeriod.obj
_InitPieTable                    C:\CCStudio_v3.1\MyProjects\Evabc_xg\Debug\DSP28_EvTimerPeriod.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Evabc_xg.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