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pice子程序能多次调用吗?

楼主(2007-08-16):
请教高手:
1)在HSPICE中,子程序能多次调用吗?
2)程序中的节点可以使用字母吗(通常是用数字),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节点表示?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请教高手:
1)在HSPICE中,子程序能多次调用吗?
2)程序中的节点可以使用字母吗(通常是用数字),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节点表示?
谢谢各位了

HSPICE里面的是子电路,当然可以多次调用。
netlist中的节点数字字母都可以,就看你习惯用什么,如果你觉得数字能代表该节点的标示的意义,就用数字好了。

楼主:
谢谢高手,还有一个问题是仿真后出来的错,我不太明白

**error**  inductor/voltage source loop found containing     0:e11 defined in subck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