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是怎么响应的!

楼主(2007-08-17):
最近做单片机程序,跟踪了程序执行的过程,发现,程序
会从while(1){}中跳出来,到 串口4号中断,但是此时RI0=0,并没有中断发生,
程序只是去查询了以下,什么也没执行!!!

看来的终端不是实时相应的,是顺序的!!??
有哪位有高见吗??

网友:
应该是有中断条件的,只有符合中断的条件,就可以进入了!!!

楼主: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0){ uart_tx('b');  }
    uart_tx('a');  //串口发送程序

}

main()
{
  while(1);
}

这段程序大家可以试试,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会发现, a,a,aaaaaaaaaaaaaaaa,不断执行了中断。

网友:
一定是开了发送中断

楼主:
我开了接收中断!!
不要开串口中断可以发送数据 ,但是就不能接受了!!我在去试试 !!

楼主:
我用的是8051f410;
我做了详细的试验。
可以肯定,。 单片机的串口4号中断中断一定是查询的!
大家可以试试: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0){ uart_tx('b');  }
    uart_tx('a');  //串口发送程序

}

main()
{
  while(1)
{
uart_tx('c');
}
}
设置好定时器我们用的串口速率为115200
开串口中断和使能接收中断;
ea=0;
关所有中断,在串口调试助手中:
可以看到“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ea=1;
此时可以看到
”aaaaacaaaaac。。。。“
在串口调试助手里发送随便个字符,b也会在串口调试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