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P3点可以 是负的吗?

楼主(2007-08-17):
1dB压缩点和IIP3点的要求范围是什么呢?
在做LNA的设计,得到的1dB压缩点是-18.9dB,IIP3是-4.13,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数据符合要
求吗?
看了很多关于1dB压缩点和IIP3点的资料,但是还不太明白....
谢谢先!

网友:
IIP3~ 1dB point+ 10 dB

It's reseanable for your data

It's very normal for negative value.

but it should use dBm, dBv, or dBuv...., not just dB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2007-09-30):
关于iip3

当然可以了,TD-SCDMA接收机的IIP3就是-17dBm的

网友(2008-06-02):
请问一下负值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也很纳闷  对这东西不是很懂

网友:
Negative number means it is smaller than 0dBm (or 0dBV etc). 0dBm is 1mW, and -10dBm is 0.1W.

网友:
楼主的描述有问题,IIP3的单位应该是dBm,dB只是一个相对值

网友:
挖哈哈,不小心张知识了

网友(2008-07-20):
长知识了啊,以后多多努力啊!

网友:
小信号放大时,由于输入信号一般都比较小(一般小于-50dBm)。接收机前端的第一级:LNA的IIP3为负的,也不会影响信号的线性指标。

网友:
IIP3和1dB压缩点的单位应该是dBm,如果是楼主写错单位的话,两个值相差14+ 也是的,应该是10~11.
IIP3点当然可以是负的,表明: IIP3小于1mW.

网友:
可以是负的,单位不对,是dBm

网友(2008-09-01):
事实上,在CMOS电路里面,iip3一般是负的,比如-10dBm,你要难设计出iip3>0dBM,那就NB

网友(2008-10-06):
当然可以了,
而且当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PA的非线性可以用三阶幂级数来表征,高阶非线性可以忽略。
可以得到结论:一个 PA 的三阶交调点输入功率 3 IIP 比其 1dB 压缩点输入功率
P −1 in dB 大9.64dB。

网友:
当然可以是负的,表示小于0dBm

网友:
可以,不过你要搞清楚它的单位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说得很对

网友(2008-11-05):
在CMOS中如果是正的那它的线性就很好啦

网友(2018-07-30):
那很差的。。。。。。。。。。。。。。

网友:
以后多多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