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系统真中的能量计算问题

楼主(2007-08-18):
用matlab仿真通信系统,归根到底还是用离散的数值来表示连续信号。在系统仿真中,有一点就是信号能量的计算,在matlab里一个信号a是一个有n个离散信号数值组成的数组,采样频率为fs,如果要计算信号的能量是不是简单的将数组a中的每个数值平方相加后就可以了,还是将每个数值平方和之后再乘采样间隔1/ts呢?这两种方式是不是都可以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只不过在系统仿真是要注意所有的能量计算都要统一一种方式!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2008-08-17):
如果要计算信号能量的绝对值,需要采用后面的方法,一般需要的是相对量,只需平方和就可以了

网友:
做FFT分析,对每个复变量取绝对值,再除以FFT系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