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问题

楼主(2007-08-20):
在电路设计中,要设计两种类型的二极管,简单地说就是雪崩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前者击穿电压高掺杂低,后者击穿电压低掺杂高。我们电路设计只能控制PN结的面积,但是它们的击穿电压与面积无关,我们一般交付的是版图文件,不可能告诉厂家控制掺杂浓度吧?掺杂浓度是由厂家自己决定的吧

网友:
一般说,你用了别人的工艺库,当然具体的参数是被人早就定义好的了!!
所以你手算的时候所用的数据就应该是加工时的参数了~~~~

网友:
我不懂哈,走走学学,拿点分!!呵呵!

网友:
具体参数是模型早确定好了的!只需要正确的模型就可以了!关键是你怎么选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