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电阻求助

楼主(2007-08-20):
常见在一些POLY电阻上,覆盖一大片铝,并且悬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用高阻值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覆盖铝,达到一定的目的的呢?望各位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
1,帮助散热,poly resistor的上下都是SiO2。
2,隔绝干扰,大片的Al接gnd。
,个人觉得,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接某个电位的话应该是保证电阻所处电势相同,这样对电阻精确有好处。另外学到了说散热了。嘿嘿

网友(2007-10-16):
引用 楼主:
常见在一些POLY电阻上,覆盖一大片铝,并且悬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用高阻值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覆盖铝,达到一定的目的的呢?望各位大牛指点迷津!

为什么是悬空?如果隔离的话是不是应该接到VSS?
不懂,期待答案!

网友:
如果不连接固定电位,会不会是为了density才添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