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公式的区别,保和区电流公式

楼主(2007-08-20):
Id=i/2UCoxW/L(Vgs-Vth)*(Vgs-Vth)*(1+lambda*Vds)

Id=i/2UCoxW/L(Vgs-Vth)*(Vgs-Vth)*[1+lambda*(Vds-Vds,sat)]
来自  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不同的书上 出现过以上 两种 公式,前一种 会引起,在triode ,saturation的交接点不连续,而后一种不会,那末这两个方程 那个更 接近于实际???区别是什么??

baker

baker

网友:
where did you get the second equation?

网友:
很烂,没有什么新意!

很烂,没有什么新意!

网友:
一般看到的是式子(1)

如果想要精確的式子
最好參考bsim model
好像不是用此二式

网友(2009-02-06):
没见过,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