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算过sigma delta调制的系统啊,五阶的。指点下啊。

楼主(2007-08-21):
现在在做一个sigma delta调制的项目,不知道怎么算系统啊,请大家指教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
do a behavioral model in matlab or others

网友:
我也正在做相关的项目,请各位高手提供点资料!! 油箱: zjf06003407@163.com

楼主:
想请教下NTF和STF的函数是怎样确定的,要选怎样的零极点好。还有怎么样分配级间增益啊。哪位达人能指点下,或推荐点资料。不胜感激啊。

网友:
use scherier's delta sigma toolbox

楼主:
swicap老大,我用了那个工具箱,但是算出来的参数跟他书本上的有差啊,就是直接用他的原代码得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而且性能差很远啊。用的他书本上的参数搭建的系统性能确实可以,但是用工具箱得出来的参数搭建的系统参数就很差啊,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你有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把他那本uderstading dsm 再仔细看看,多调调参数
应该没问题的

引用 楼主:
swicap老大,我用了那个工具箱,但是算出来的参数跟他书本上的有差啊,就是直接用他的原代码得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而且性能差很远啊。用的他书本上的参数搭建的系统性能确实可以,但是用工具箱得出来的参数搭建 ...

网友(2007-09-22):
找些JSSCCpaper 来看,上面经常会有现成的系数,已经是他们优化好了的,一般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2007-12-15):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是要做单级五阶的 ??

网友(2008-04-10):
有人解释?

网友(2009-11-10):
楼主,我也做点sigma-delta调制器方面的研究,曾经设计过一个5阶1bit调制器,是自己设计的,也许不是最优化的,有些东西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首先,对零极点的优化可以先从零点的位置着手;G.B.TEMES的understanding sigma-delta data converter或者G.B.TEMES,CANDY等人著的the principle,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sigma-delta data converter 都有零点位置的优化,并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可以查阅;也可以自己验证,先设NTF的零点位置为未知,并假设无极点,即可得带内的噪声功率,然后对这未知数微分,可得到一组解,即为零点的位置。

然后,极点的位置要满足几个条件:不影响对噪声的抑制,控制NTF在fs/2的增益足够小(LEE法则,规律?)。我用的是巴特瓦兹低通滤波器的极点作为噪声传递函数的极点,这些极点不会影响在低频时对噪声传递函数的影响很小,并且在fs/2处能够降低噪声传递函数的增益。

之后是系统的构建,比较常用的结构有两种,很多教材都有。在设计系统参数时需要考虑量化器的增益问题,调制器必须能够在量化器增益足够低时工作,可以先对其做一个估计,然后带如传递函数,计算出参数,如果稳定性达不到要求,则修改极点位置使NTF在fs/2处更低,如此反复。

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细节,高阶调制器的设计和验证都比较麻烦,偶是不太喜欢用的。楼主是做A/D还是D/A要用到5阶调制器?如果用高阶调制器的目的是降低采样率,那热噪声可能成为限制因素,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回完才发现是07年的帖子,汉。。。。

网友(2010-02-10):
呵呵,我也做过高阶单环的正向设计,滤波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