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版图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关于版图器件隔离的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LOCOS隔离,一种是STI隔离,请问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呢?从版图的截面结构来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区别

LOCOS是用Field Oxide来做隔离,STI是深槽隔离。
LOCOS用SiN+SiO2等工艺制作,STI要深槽刻蚀+Oxide+Poly等工艺来完成。
LOCOS占面积大大,STI面积小,但工艺复杂。
从剖面来看看:LOCOS象个鸟嘴,而STI是个槽结构,然后用SiO2+Poly填充。
先进制程多用STI工艺,面积小,另外可以做高电阻等……

网友:
沒想到這裡也有討論 IC fabraication的問題

楼主:
to bebe00
请问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文档啊,想学习学习,特别是关于SOI方面,本人现在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有需要。
wwjghcy@163.com

网友:
STI更常见

网友(2009-09-22):
学习了,刚想发问,直接看见答案了

网友:
隔离效果显然STI啊。比较LOCOS是多少年前的技术啦。

STI深,占用面积小。

网友(2018-09-19):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关于SOI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