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模拟IC设计行的心理准备

楼主(2007-08-21):
新入模拟IC设计行的心理准备!

鉴于很多网友投诉,特删除此贴附件。

附件内容见7楼!~

网友:
不是原创,拿来骗钱的吧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

楼主:
不是骗钱的!!!!!

网友:
里面所有的内容,感觉被骗了~

模拟IC设计的难度--献给初学者

当你买一颗模拟IC,你可以从datasheet看到比较完整的框图,原理上基本上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你懂得电子电路设计,你肯定以为模拟设计just so so了...www.2ic.cn7^-t+C*J:H.L:~._.K
然而要作出一颗IC绝非你所想象的那样,这与设计电子电路有本质的区别:
)A*E'|:I4Z1)IC必须在一个Substrate上完成,所有的器件都有相连的部分;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设计,版图,晶圆,制造,工艺,制程,封装,测试,wafer,chip,ic,design,eda,fabrication,process,layout,package,test,FA,RA,QA,photo,etch,implant,diffustion,lithography,fab,fabless0X1^(i-s/^7v&j$G
2)IC设计的误差,用电子电路,你可以买到理想的电阻,大容量的电容,理想的运放,而在IC内部,电阻是很奢侈品,它太占面积,电容只能是P级的,唯一可以随意使用的就是MOS,但MOS还有SUB和Buck之间连接的问题;再就是致命的问题是:电阻的误差+/-50%,MOS的Vth误差高达+/-20%;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设计,版图,晶圆,制造,工艺,制程,封装,测试,wafer,chip,ic,design,eda,fabrication,process,layout,package,test,FA,RA,QA,photo,etch,implant,diffustion,lithography,fab,fabless7t8M!p:f!o6n7Y$c S
3)温度问题:-25~+125是我们设计的一般温度要求,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2mV/C,150度的温度跨度让你无所适从!(n!k$]9n.r4y0~%j%K
4)面积问题:如果不考虑面积,你依然可以做出你要的功能+性能,但价格因数迫使你必须用最小的面积,你必须在这经济面积内达到你的设计要求;4i3X(W1o2Y.x
5)模拟IC设计就是挑战半导体的极限,有专家说过,做一功能模拟IC不难,做一性能IC不易;半导体技术天地'@&F0_9h(g,F/_ v5\-G6v%{
6)模拟IC一般不超过1K个独立功能MOS,但要玩好这几个MOS,你要付出的是99%艰辛和耐心,再加上1%的灵感;模拟设计不是天才的工作,只有勤快人有收获.

网友A:
幸亏没有下载 嘿嘿!!

网友:
原来如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幸亏没有下载 嘿嘿!!

我也没下,

网友:
有同感啊!谢谢楼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