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段代码的意思啊??万分感谢!!

楼主(2007-08-22):
process(tclkin)
    begin
       if tclkin'event and tclkin = '0' then
            if counter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then
                counter <= (others => '1');
            elsif counter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then
                counter <= counter + '1';
            else  counter <= (other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在时钟下降沿计数的计数器,计数到全1后维持不变

网友:
你这段代码是不能综合

你这段代码是不能综合,想想,电路上电后计数器就自加,到全1后就永远保持,只能运行一次,综合工具是不认的,会被cut way,实现上电只工作一次,应该采用其他的方法,例如模拟电路实现,典型的就是MCU中的上电复位,那个就不是用代码写的,而是使用晶体管电路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