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erilog编译错误

楼主(2007-08-22):
: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no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 near "¬":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non-printable character 0xac

这种错误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

同无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在输入的时候有汉字输入,而删除时虽然看起来是删除完了,但还可能留下一些隐藏的字符。

网友:
是不是从网页拷贝的程序阿?有特殊并且不可见得字符,

可以尝试先拷贝到记事本里面,然后从记事本里面再拷贝出来,

不可见字符就没有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极是!

网友(2015-10-28):
回复 网友B:
所言极是!!!!

网友:
看起来很高深啊

网友:
没删干净。。。

网友:
自己敲吧

网友(2016-07-03):
我试了试,应该是网页代码有unicode,可以粘贴word,在转粘贴记事本,保存为ANSI形式,这样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