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的io管脚电平

楼主(2007-08-22):
请教:我刚制好的一块pci+fpga的板子,FGPA是还没有配置的,第一次往pc上插,FPGA肯定是没有配置的,它的配置芯片肯定也是空的,插到pc上后,fpga的普通IO管脚是三态高阻的吗?

网友:
好像看到资料说过,FPGA未配置时时输出三态的,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
好像不是吧,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去看FPGA的文档,都没有提到过

网友(2007-12-19):
我对这个问题也搞不明白,有专家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