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用过XFAB 0.6 BICMOS工艺的?

楼主(2007-08-23):
我使用Cadence Spectre做仿真,发现基本的analog库里面的npn只有三端啊,而起工艺库model里面有psubs!端,怎么弄啊,难道要重新建立一个symbol????

楼主:
请问npn,pnp的第四引脚psubs怎么解决呢?没有四端的npn啊?

网友:
用过!

xfab的工艺很不错!文档也好!

楼主:
你们用的是不是.lib 文件是这样子的?
************* XFAB ******** MODEL PARAMETERS ***************************
* ----------------------------------------------------------------------
* Simulator : HSPICE
* Device    : all
* Process   : XB06
* Spec.     : PS_06_03
* Revision  : 3.0.1; 2003-02-28 hli(6662)
* ----------------------------------------------------------------------
.lib tm
* Case No. 1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dn.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dnji.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dp.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dpe.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modn.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nd.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nh.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nhh.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nji.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modp.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pnat.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ph.mod'
.inc '$T_DIR/hspiceS/xb06/bsim3v3/tm/phh.mod'

而且里面的$T_DIR是不是环境变量设置哦??

网友(2009-09-05):
pnp的第四引脚psubs 接地,一般国外的fab都要考虑latch up。大家用习惯了就知道了。

网友:
用XH035的飘过

网友(2012-07-21):
库很好,很准。

网友(2012-12-05):
xfab  和 tsmc 比如何 ??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是通过哪个MPW代理走的XB06流片啊?还是直接跟厂家联系走的full mask?据说这个工艺很贵,XB06工艺应该比较老吧,价格会比相同节点的其它工艺贵很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XH035工艺贵吗?大概比相同节点的其它工艺贵几倍?

网友(2017-11-01):
回复 楼主:

   你的xfab0.6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2023-11-27):
xfab xh018  NPN是四端口的,PNP是三端口,NPN的sub怎么接呢: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