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算放大器做成轨到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8-24):
请问运算放大器做成轨到轨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让输入和输出的摆幅达到那么大?希望各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哈.

网友:
摆幅本身就是运放的指标,就像带宽一样。
输出rail to rail 经常是需要的
输入rail to rail 并不是一定要求的,看应用。
对于unity gain buffer,要求输入rail to rail 是因为输出是rail to rail 的
对于CMFB的输入rail to rail 是因为主放大级输出是rail to rail 的

网友:
最主要是因为输出摆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噪比

网友:
if vdd is small
the swing want to keep in the large range (~ vdd)
under the condition, you need the rai-to-rail circuits

网友:
看你要用多少范围的输入电压

网友A:
关于R2R amp的疑惑:

请问各位对于R2R amp 真的能做成在输入范围VSS~VDD 输出范围VSS~VDD,并且在这个范围内amp工作在线性区么?

网友:
输入可以,输出不行

网友(2007-11-03):
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话,输出会有Vds的损失,只能接近Vdd,Vss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
学习,输入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对管结合实现,输出总有损耗,因此不行。

网友:
应该是为了满足越来越低的电源电压要求,比如使用0.18um工艺,标准电压电压为1.8V,MOS管的阈值电压大概为0.4V,如果不是rail to rail的话,p、n管互补输出需要扣除0.4V的电压,输出动态范围变成0.4V~1.4V;若在设计低电压电路时,电压甚至低于1.2V,那么其动态范围为0.4~0.8V,就太小了。
   呵呵,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正一下,谢谢

网友(2008-07-30):
低压下的电路输出摆幅很有限,这导致动态范围不高,所以用轨到轨尽可能的增加信号摆幅

网友:
总觉得没有一个完整的回答!请高人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运算放大器做成轨到轨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让输入和输出的摆幅达到那么大?希望各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哈.

举个例子,如果你用连续时间的共模反馈电路,希望有一个放大器采集主运放输出电压的共模电平,
但是主运放输出可能摆幅很大,超出了一般单差分对的共模输入范围,可能就需要做些输入级r2r的考虑了。
或者需要为一个幅度很大的波形做个buffer,也需要输入、输出范围够大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对于R2R amp 真的能做成在输入范围VSS~VDD 输出范围VSS~VDD,并且在这个范围内amp工作在线性区么?

R2R的线性度本来就好不到哪里去,从paper上看,在vss-vdd范围内,gm做到5%变动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一般都不会拿来做高线性度信号处理。

网友:
好象.18工艺的1.8V管子VTH是0.76V左右呢....
R2R当然是为了应用啊,输出要求全摆服,你就得做R2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对于R2R amp 真的能做成在输入范围VSS~VDD 输出范围VSS~VDD,并且在这个范围内amp工作在线性区么?

R2R完全可以实现在输入范围VSS~VDD 输出范围VSS~VDD,在线性区的我没见过,只做出来饱和区和亚阈值区的.

网友:
en,貌似可以

网友:
输入范围在VDD和VSS间都能满足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吗 ?

网友:
可以,只是有时是NMOS 工作,有时是PMOS工作,还有时两者一起工作,这是就要考虑恒定Gm的问题,这个就是难点!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更大

网友(2011-12-05):
摆幅本身就是运放的指标,就像带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