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313DDR2接口请教

楼主(2007-08-24):
MPC8313的开发板参考设计中DDR2的接口数据线比较混乱,看不懂。
不知道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
具体见附件

楼主:
这是什么论坛啊?没人回答的吗?斑竹呢?

网友(2007-09-27):
这版原理图是经过Layout走线后反标过。主要是方便layout走线。DDR/DDR2同一个Byte里面的数据线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对,只要在一个bank内,数据线可以任意连接,只要layout方便

对,只要在一个bank内,数据线可以任意连接,只要layout方便

网友(2009-02-01):
好帖,有高手在就好

网友(2009-05-08):
对于DDR2来说,分低bit和高bit,像途中的0~7内顺序可以调整,因为存进去的时候是乱序,读出来的时候也会按照乱序读出来,不会影响CPU读写数据,但是高低段之间就不能交叉了。

网友:
麻烦问一下

问一下开发板的原理图是在哪里下到的。

网友:
bank之间也可以调换,只要把DM、DQS信号也相应调换。

bank之间也可以调换,只要把DM、DQS信号也相应调换。

网友:
Bit[0:7]= Byte 1
Bit[8:15]= Byte 2
Bit[16:23]= Byte 3
Bit[24:31]= Byte 4

Inside each Byte, the 8 bits could be swapped to get optimzed layout trace routing.

Any other questions?

网友(2009-06-07):
学习了!不错。DDR初始化比SDRAM复杂些吧。

网友:
请问楼主能共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2009-07-17):
理解了

一直不太理解,在同一个byte之内可以互换。

网友:
在顶一个

希望以后多有些8313的问题出来

网友(2010-05-26):
下下来瞅瞅先

网友:
额,这个比较常见,方便布线而已,只要不在字节间跳就可以。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0-08-21):
存储器的数据/地址线都是可以调整着接的,反正存错了地方,还是从错的地方取出来

网友(2010-12-21):
太好了,搞了一天没找到答案,现在终于恍然大悟

网友(2011-10-25):
回复 网友A:

    学点技术不容易啊~唉!!赶紧拿分

网友(2012-07-10):
明白了,这么好的帖子,顶起

网友(2012-11-03):
只要数据线不参与命令,RAM的数据线都可以乱序,有利于PCB设计

网友(2018-11-30):
3ks!菩萨保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