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的DAC

楼主(2007-08-25):
请问用于ADC中的DAC,与独立的DAC,有哪些区别?

一般ADC中的DAC输出电平数要少,这取决与设计,还有在初级的 DAC的精度和ADC的精度一致。不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区别?它们在仿真中的测试也有别于独立DAC。不知该怎么测试。

谢谢,

网友:
视情况定,理论什么的你都有要搞清楚,
跟DAC的类型也有蛮大关系

楼主:
LZ的回答能不能具体一些。一一讨论。

另还有一问题:DAC一般有电阻,电容,和电流类型的。但见不到电流DAC在ADC中的应用?不知何因。

还有另一小问,怎么去掉跟贴后的广告。

[ 本帖最后由 maturity 于 2007-8-26 15:14 编辑 ]

网友:
in the ct delta-sigma ADC
a current steefing DAc is used.

楼主:
还是迷惑。电流dac还有在其他ADC中的应用?一般初级DAC后,是差值放大器。是不是电流差值放大器很少用,或者速度不够?

楼主:
并行比较A/D转换器:DAC是电阻级联网络。
流水线型ADC:DAC一般是开关电容型。
逐次逼近型:DAC是电阻,或者开关电容型。
ct delta sigma ADC: current steering DAC。

有见过R-2R电阻DAC在ADC中的应用吗?

网友(2010-06-03):
問題太少提示